昂达G31C REV 5.0

楼主(2014-11-24):
昂达G31C 无CPU供电,第一脚EN 5V  VDD 5V   DVD1.0V    南北桥供电都正常,时钟晶振1.9V 南桥晶振起震,这板是有时候下管有1.3V的供电,但大多数时没有供电,

网友:
波形如何呢?按条件查起走

网友:
32——39脚的VID信号,40脚VID设置?

网友:
这个是RT8802吧,,,把主芯片和驱动芯片BD换了再说,,,

网友:
又是有时有,有时没有啊,,就是芯片性能不稳定了!!换了吧!!

网友:
换点供电IC先,这板子很多IC不稳定

网友A(2015-01-02):
三把刀过后还不行啊?看看boot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把刀过后还不行啊?看看boot

客户不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