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LD7575代换FAN6755

楼主(2014-11-24):
康佳LED32HS11电源无输出,电源IC用的是FAN6755,基地上一搜,都说FAN6755爱坏,看电路发现和以前修的显示器上面有的LD7575很像,找出两都的电路发现只有一脚不一样,其余PIN基本一样,把LD7575直接装到板上,一样无输出,把1脚接的元件拆掉,220V到1脚的线用刀片割断,开机电源输出正常,不知道怎么把图片附上,想申请个原装也没有办法

网友A:
没写错吧,LD7575第一脚是启动电阻,一般100K电阻对地,8脚才是220V经过四个电阻过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写错吧,LD7575第一脚是启动电阻,一般100K电阻对地,8脚才是220V经过四个电阻过来的

是你错了吧,LD7575第一脚是RT,就是频率设定。启动电阻会接地?

网友:
如果是PDF,直接上传,通过高级模式中的附件上传。
如果是实物图片,要压缩到小于500K才能上传。

网友:
绝对没有错,但是1脚要加100K的电阻

网友:
LD7575的1脚是RT

网友:
刚才又修了一台,也是一样的用LD7575改6755,好了,等下把图片传上去,另外说下,不懂不要乱说,支持大家都把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

网友(2014-12-30):
我的一脚接个1003的电阻,接地

网友(2017-08-17):
LD7575第一脚对地应该接100K电阻,不然可能会炸机。

网友:
LD7575第一脚对地应该接100K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