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问题,希望大神帮助

楼主(2014-11-24):
今天一个客户拿台三星 300E5A 笔记本,来时候现象时进不了系统,我进Pe也进不了,果断的把硬盘取下,能进WIN8pe,我以为是硬盘问题,这种情况见的太多,于是我果断拿个新硬盘,进入pe把新硬盘分区,然后GOST完,这些正常,从起后奇怪事情发生了,进不了安装界面,我再次进PE发现硬盘和新的一样没有分区,我本来分好的呀怎么没聊,我以为是不是硬盘坏了,我再换个新的笔记本硬盘还是这样,那就确定是主板问题,不知道主板什么问题,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下,谢谢!!!!!!!!!!!!!!

网友:
再别的电脑上G完,装回去看下

网友A:
是不是用的自动分区的    用手动一个区一个区的分  分好再保存 还不行的话 再换别的分区工具  再手动分区 一个一个分  我碰到过  自动分区  有时候分区会丢失    原因不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用的自动分区的    用手动一个区一个区的分  分好再保存 还不行的话 再换别的分区工具  再手动分区  ...

你会不会修机器呀  这个板有通病你不知道嘛  ,还分个毛。瞎说你

网友:
加我QQ1165785759   我告诉你这个主板的通病在哪里

网友:
这个板有通病你不知道嘛

网友:
分区后没被保存所致1

网友:
问下 你装的 什么系统啊  装下 WIN7 ,  换个U盘试下吧 , 觉得还是软件的问题。不像是硬件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会不会修机器呀  这个板有通病你不知道嘛  ,还分个毛。瞎说你

你几个意思啊  你知道通病你可以提出来    我只知道楼主说的情况  我在别的机子上碰到过   而且我说的方法 我尝试过  可以修好    怎么了  不能说吗  不能试吗    何来瞎说之谈     我发现你 是故意找茬是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会不会修机器呀  这个板有通病你不知道嘛  ,还分个毛。瞎说你

还有就是上次以经提醒过你    注意你的言词     你说的还分个毛   我认为是对我的人身攻击  如果你执意如此 那对不起   你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  再一再二不再三  请知晓

网友:
保存下分区,多换几个版本试试,(不过,我遇见过有些机会挑硬盘的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用的自动分区的    用手动一个区一个区的分  分好再保存 还不行的话 再换别的分区工具  再手动分区  ...

2楼说的对 手动新建分区试试看  不要自动分区 我作为一个新手 在学习的第4天就遇到过了
还遇到一个富士通的 装系统打驱动时蓝屏  换桥 换CPU 都无效 到现在都没有搞定 我师傅也没办法

网友:
遇到过,是换内存,还有一次是换了一个系统版本搞定。

网友:
硬盘没有分好区吧?还有三星硬盘背面 贴主板处电容易坏,看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几个意思啊  你知道通病你可以提出来    我只知道楼主说的情况  我在别的机子上碰到过   而且我说的方 ...

你想多了 ,我没有故意找茬 ,我只是发表我的意见。因为这个机器我修了几台都是像楼主说的现象,我只是不想楼主在这个地方瞎搞,   而且百分百不是软件的问题你要明白,如果我没有修过,我敢说这话嘛,在说装个系统一个小时,搞了一上午还是没有搞好怎么办,,所以我建议在怎么装系统都是没有用的  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还有就是上次以经提醒过你    注意你的言词     你说的还分个毛   我认为是对我的人身攻击  如果你执意如 ...

你不要误会,我只是认为装系统没有用,我以前也是傻傻的装,我不希望别人犯同样的错误,我这个人非常直接,说的话可能你不爱听,但是事实,装系统没有用,我不想楼主浪费不该浪费的时间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不要误会,我只是认为装系统没有用,我以前也是傻傻的装,我不希望别人犯同样的错误,我这个人非常直接 ...

行  我不误会  针对你说的 不希望楼主浪费时间这一点 是好的  还过老实说 对于新手来说 我个人的观点 对于新手来说修好机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过程 也许你说的那个通病能快速的修好机  可是新手是需要一个维修过程 的 你也说了 你以前也是乱装你也是从那个过程走过来的 不是吗 你到迅维学习 迅维的老师 也是从每一个待机条件 到上电 时钟 复位 这样一步步教你的 对吧 任何一个做维修的人都需要有一套自己的维修思路 而不是一味的杀通病  就此贴的楼主来讲  不直接杀通病 而是通过一些方法来尝试排除故障 最后再结合通病来说 虽然是浪费了时间 但对楼主来说绝对有益无害 你觉得呢

网友:
知道通病的想说就直接说出来,别卖关子。否则还不如不说,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有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不要误会,我只是认为装系统没有用,我以前也是傻傻的装,我不希望别人犯同样的错误,我这个人非常直接 ...

补充一下 如果之前你回复我的贴子的时候 能像现在这样说话 那绝对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也不是不讲理 听不起别人评论的人  这事就算过去了 以后请你无视我吧 哈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行  我不误会  针对你说的 不希望楼主浪费时间这一点 是好的  还过老实说 对于新手来说 我个人 ...

是的  ,这话你确实说道重点了。以后我注意,,一定注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