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屏的问题

楼主(2014-11-24):
请问各位修本师傅:笔记本屏能否用不同分辩率的换上去。如:1286X800的用1366X768的换。其它都一样的,屏电压,屏大小,单6,LVDS接口都一样。

网友:
这两种分辨率肯定不行,长宽比例不一样。其它高分屏低分屏没试过。

网友:
这两种分辨率肯定不行

网友:
应该可以!

网友A:
要看显卡支不支持这种分辩率!能点亮但可能调不到最佳分辩率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看显卡支不支持这种分辩率!能点亮但可能调不到最佳分辩率上。

谢谢!再问一下:如果分辩率相同,而型号不相同,(只是型号不同,其它都相同)能换吗?因我不是专搞本的,见得少,别见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!再问一下:如果分辩率相同,而型号不相同,(只是型号不同,其它都相同)能换吗?因我不是专搞本的 ...

如果说型号不相同的话,那它们的参数肯定不一样啊!如果是牌子不同还算说的过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