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8S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4-11-24):
版号是F81SE 2.0。待机0.025A,按下开关无任何反应。观察主板上无进液,动过等痕迹。用万用表测3V5V电感130欧,内存电感49欧,显卡电感18欧,北桥电感55欧,CPU电感100欧,公共点489欧。对地阻值都正常。接上可调电源,测3V电感3.3V,5V电感0V。开关上3.3V正常。从点位图上看出,这个机器开机后才会输出5V电压。此机无图纸,找到点位,测EC发出的、RSMRST#3.3V正常,
PWR_SW#3.3V,

PWRBTN#3.3V不正常(按下开关无跳变)。

说明问题找到了,EC已经收到开关信号,还不发出PWRBTN#。突然想到LID_SW,

一查果然0V(不正常),正常为3.3V。拆掉休眠开关,从1脚飞线到EC的17脚。这下待机0.030A,按下开关电流哗啦啦的上去拉,装上内存亮机。

网友:
PWRBTN 3.3V不正常   应该改为正常   没按开关的时候  就是3.3啊  后面可以注明  但按下开关无跳变

网友:
EC的待机条件基本锁定在供电,时钟,复位,LID,BIOS片选,ACIN六大重点。

网友:
呵呵 PWRBT#待机 3.3V是正常的

网友A:
楼主PWR_SW#3.3V是个什么信号 什么意思

网友:
对啊 ,应该是个高低高的跳变

网友B:
点位图不太会用啊,学习了!

网友(2018-04-13):
没看懂,怎么弄怎么弄???????

网友:
楼主理论基础扎实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ASUS有几个机型爱搞这种问题,弹不起来了

网友:
华硕的主板看上去都怪怪的,并且资料很少,应该属于保守路线,真搞不懂华硕服务站的人怎么玩

网友:
楼主功力高深,最好是修的机子都发到网上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PWR_SW#3.3V是个什么信号 什么意思

开关进EC  按开关 有高低高跳变算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点位图不太会用啊,学习了!

大兄弟啊 你是中级工程师了耶 居然还不太会用点位图  你可以下载万能点位图 很容易上手的

网友:
非常感谢!解决大问题 了!!!!!!!!!!!!!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