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ThinkPadE531 按开机不触发

楼主(2014-11-24):
型号:联想 ThinkPadE531
板号:VILE2 NM-A044
故障:有待机0.01 按开机键没反应 电流表也不跳
因本人刚入行不久,现在还学徒阶段,因今天师傅休息,没事才自己动手弄弄(要是在的话,我也只能看看了)以下说不清楚或不通的地方还往大家体谅下哈
首先这台笔记本 键盘确定难拆,当时在拆弄了半天 老板走过来 说这键盘有机关的 把键盘上的框框住上推 还有4颗螺丝……真想不到。拆完,老板说刷个bios试下。既然老板都发话了 咱就干吧。拿到板找了下bios 发现有两个在一块的 一个U5芯片是CFEON25QH64   一个U6CFEON25QH32  边上不远处还一个U8(但看不来不像bios,更像专管,因找bios时发现有人上传它的bios 所以这里我也提下而以)不知道哪个才是,老板说EC bios 电脑本地没有 进论坛找吧 搜一下还真有 在上面看到说QH64的编程器不支持(U5),那就下QH32的吧 下完刷完 接上电 按开关有触发了 但电流上升到0.60就下降 然后掉到0.58…0.57……0.24.最后到待机0.01 接着又自动开机 又上升到0.60 一直重复.。不知是bios没刷好还是怎样 然后又在论坛上找过一个bios 还是刷的U6 结果还是一样 一直重复~~!个人觉得刷U6不行 那再刷U5吧 呵呵 明天师傅上班了 看看他怎么弄吧
下面上传几张图片

网友A:
不触发故障除了BIOS还有EC,南桥开机电路工作过程都正常吗?

网友B:
触发 必备条件先测下,刷BIOS 能触发了  说明问题还是在BIOS那边

网友:
电路正确吗?

网友C:
先看待机条件对不对,然后在看量下步电压

网友D:
有电压没有出来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触发故障除了BIOS还有EC,南桥开机电路工作过程都正常吗?

是啊 得查这些了 昨天快下班时 老板说刷bios 然后直接干了 今天查查这些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触发 必备条件先测下,刷BIOS 能触发了  说明问题还是在BIOS那边

嗯 怀疑是不是没刷对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看待机条件对不对,然后在看量下步电压

好的 谢谢给的意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电压没有出来吧!

今天量下 应该有可能~

网友E:
修得不错嘛!!分析的不错

网友F:
这EC容易坏,还带程序的

网友G:
EC  KB9012的,里面带了程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EC  KB9012的,里面带了程序。

好像是 我看师傅在接线刷 最后他好像说刷了个4M的bios 但不知道是哪个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EC容易坏,还带程序的

对啊 刚开始不知道呢 谢谢大家提醒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修得不错嘛!!分析的不错

都不是我修的```呵呵

网友:
9012的程序对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