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10 本本点不亮

楼主(2014-11-24):
本人目前是学徒  才学一个月 这几天师傅出门了  接到一个DELL 5010本本 待机电流0.016  按开机后 电流不像平常的本本 慢慢冲到正常电流 而是很快就达到了1.38  期间大概看到电流变化了3-4次 就卡到1.38了 然后忽高忽低 最后自动掉电到待机状态 求大神指导下!小弟不胜感激!

网友A:
先刷刷BIOS    不行的话  显卡这边可能性大一点  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B:
掉电后还能开不。如果能开,说明主板无明显短路。DELL的机器,北桥、显卡容易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先刷刷BIOS    不行的话  显卡这边可能性大一点  希望能帮到你

谢谢 我明天试试加焊下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掉电后还能开不。如果能开,说明主板无明显短路。DELL的机器,北桥、显卡容易坏。

能开啊, 还是老样子 我明天加焊下试试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谢谢 我明天试试加焊下显卡

恩   不要上BGA加焊哈   用风枪对着显卡核 心吹几秒钟就好了   如果是显卡虚焊的问题吹几秒就会好一下的   如果不是显卡虚焊的问题  吹几秒不好  也不会把故障扩大   给接下来的维修增加难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恩   不要上BGA加焊哈   用风枪对着显卡核 心吹几秒钟就好了   如果是显卡虚焊的问题吹几秒就会好一下的  ...

一般你们用多少度这样吹的? 我只知道用BGA 大概260-300 之间就可以拿下它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你们用多少度这样吹的? 我只知道用BGA 大概260-300 之间就可以拿下它

我是用 350-400度之间  吹几秒   别人不清楚

网友:
加焊显卡看看吧!

网友:
这款机器北桥和显卡问题出的多了,楼主一个个查吧。

网友:
一般是北桥吧,很少是显卡的。

网友:
0752001这个太爱怀,风枪吹吹试试

网友D:
你这个不就是到内存位置的电流不停来回跳变吗???除了0752001 还想别的干什么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不就是到内存位置的电流不停来回跳变吗???除了0752001 还想别的干什么???

电钮1.38 貌似过内存了 怎么还属于在内存来回跳变呢?

网友:
zhege这个机器北桥很容易出问题呀

网友:
楼主,你的机器修好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