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个E40的故障

楼主(2014-11-24):
插上电源有的时候000,自动跳到003然后又是000,按开关无反应,无3V5V,有的时候插电源直接0.10A,有短路,摸5V上管发烫,更换电源芯片和5V上下管还是一样,测量对地阻值是400多,3V100多,待机0.10的时候3V5V都有,其他电压全都没有,板子上5V的在没有发热的了,实在不知道该怎么修,在更换供电芯片发现电流跳到0.4在到000.在跳到0.2在000,测量发现主公点6V和5V那样的跳,我就先扔一边了,希望大家给个建议,我不明白主供电对地正常 所有后级都正常怎么会这样呢

网友:
查查EC工作情况,有没有虚焊的。

网友A:
电压跳的话  有可能是相关的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  楼主可 摘下相关的滤波电容   来尝试排除故障

网友:
隔离有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压跳的话  有可能是相关的电容滤波不良导致的  楼主可 摘下相关的滤波电容   来尝试排除故障

有可能诶,我应该查查主供电的滤波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可能诶,我应该查查主供电的滤波电容

心动不如行动      动起来吧     摘   摘   摘   祝你成功

网友:
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,还是出在3V5V那里,把3V5V的主供电断开就正常了,连上就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