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U盘起动里面用MHDD扫描硬盘

楼主(2014-11-24):
如何在U盘起动里面用MHDD扫描硬盘  ?进到那介面里没有看到本机的硬盘,请问题要如何设置?

网友A:
看不到认盘的话  需要将硬盘的工作模式更改一下就能看到了  在BIOS里 有个SATA开头的  你点开选另一个选项  然后保存  再进MHDD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不到认盘的话  需要将硬盘的工作模式更改一下就能看到了  在BIOS里 有个SATA开头的  你点开选另一个选项  ...

MHDD好象不依赖BIOS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MHDD好象不依赖BIOS吧?

怎么会呢   AHCI和IDE这两个硬盘工作模式  大部分的机子选AHCI    在MHDD里是看不到本机硬盘的  需要选择IDE才可以   不信你可以尝试一下

网友C:
并口硬盘跳到主盘上!串口硬盘插到SATA1或SATA0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不到认盘的话  需要将硬盘的工作模式更改一下就能看到了  在BIOS里 有个SATA开头的  你点开选另一个选项  ...

改成IDE硬盘工作模 就可以认到了!  谢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并口硬盘跳到主盘上!串口硬盘插到SATA1或SATA0上!

没这么复杂            改成IDE就可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没这么复杂            改成IDE就可以

多年的经验,MHDD只认主盘,咋还没这么复杂了???
改成IDE你再把硬盘插到0和1以外的口上你试试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多年的经验,MHDD只认主盘,咋还没这么复杂了???
改成IDE你再把硬盘插到0和1以外的口上你试试!

楼主的贴子里又没有说装了双硬盘或者多硬盘  只是因为模式不对看不到他要检测的本机硬盘而己   何来主盘 从盘之说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贴子里又没有说装了双硬盘或者多硬盘  只是因为模式不对看不到他要检测的本机硬盘而己   何来主盘  ...

呵呵,你说的有可能!就是按你说的调了,我说的也有可能!不是吗?mhdd只认主盘!
你我说的都是解决办法之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呵呵,你说的有可能!就是按你说的调了,我说的也有可能!不是吗?mhdd只认主盘!
你我说的都是解决办法 ...

额  好吧  好吧   我错了  对不起  到此结束哈

网友(2015-03-11):
修改硬盘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