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360开机 挡 18

楼主(2014-11-24):
机器 开机 时亮 时不亮 不亮是 代码 挡 18.  电流 1.2A   BIOS刷过 。。论坛有人讲 可以拆了独显 用集显。。

拆下显卡 亮机时 挡LOGO   BIOS也进不去。。不亮时  代码一样挡 18   不插内存时代码不一样 。内存应该 跳过了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试

网友:
内存和U啊。。

网友:
Cpu内存。 都试过的

网友A:
独显有问题   另外   挡LOGO 外设或南桥也可能有问题  问题不少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独显有问题   另外   挡LOGO 外设或南桥也可能有问题  问题不少啊

独显拆掉才挡的LOGO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独显拆掉才挡的LOGO

是啊  独显拆掉了  可以显示了  证明独显有问题  但是挡LOGO也是故障啊   外设  南桥  BIOS 都有可能 所以说问题不少啊  没错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啊  独显拆掉了  可以显示了  证明独显有问题  但是挡LOGO也是故障啊   外设  南桥  BIOS 都有可能 所 ...

拆掉独显,不亮时 代码也是挡 18

网友:
楼主机器怎么样了。。什么问题

网友:
在刷个BIOS 不行只有桥了

网友:
我是来赚分的

网友:
换个CPU试下吧

网友:
我换过 U  涛声依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