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L2912CV ,NF911 ,NF913 ,D11

楼主(2014-11-24):
請教先進大師們: 小弟的電源供應器開机後,風扇會轉一下子之後就關机,我這二次輸出這的散熱片拆下想量它的元件有無損壞.

但這幾顆不知該如何測試它的好壞,還盼先進能指導一下. 另外請問這些IC是三極管還是場效應管呢?
這顆編號字体不清楚:好似 L2912CV 的樣子

這顆編號 NF911 請問阻值如何測?多少值才正常?        這顆編號 NF911 請問阻值如何測?多少值才正常?      這顆編號 ⊃II請問阻值如何測?多少值才正常?

网友:
一个是7912,稳压12V的,和7812类似
还有一个是2045,具体参数搜索一下几知道

网友:
我看怎么象是7912呢?7912你应知道是什么吧?

网友:
2045和20100类似,是双整流管,具体耐压不一样

网友:
干麻非得打繁体字呢
看得眼都花了

网友:
MBR2045CTG-是肖特基二极管管查正反向电阻即可判断好坏

网友:
因為我是台灣用繁体字的嘛....

网友:
我是新手還不是很了解..再想請教先進..這些IC 用萬用表要如何測好壞呢?

网友:
判断这些管是好是坏很简单,用表的二极管档,正反测量那三个脚,表响的就是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