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70 hm65集显,进系统欢迎使用那死机蓝屏

楼主(2014-11-24):
来的时候时候是大电流,拆机看板没修过,没有烧的痕迹,电流表打5v,插电电流0.7A,手摸u供电芯片热,ncp6131,背面靠近风扇那里龟壳和那个8脚也热,心里有数报价连u的价格一起报了。开始修了,因为没手有6131的芯片,只有alc8脚和龟壳,先换掉了(只换了个小的龟壳),5v上电咦,不短啦,电压慢慢调到19v,待机正常,用万用表二极管档触发开关排线接口,0.145A,接上u和内存,正常跳码到1.14A应该是亮机了,接屏不亮,外接也不亮,各电压正常,我估计是u坏了,从师傅那弄了个B950,他原来是B800。回来一开亮了,心里乐的啊,装机了插上硬盘看看,尼玛问题来了不能进系统,他原来的系统到欢迎使用那就蓝屏,上个图。我就换个硬盘做了xp win7都一样,只要集显驱动一打就死机,用vga模式进系统就正常,再进系统设置分辨率就黑屏死机只看到鼠标箭头动不了,要么就蓝屏,内存换了不行,我就问师傅说这个u我能担保他它绝对没问题一直在用的,他就一个都舍不得给我的,还是被我说动。于是我想去淘宝订的尼玛一问都没有800的,都说是主板问题,我就郁闷了,还是龟壳问题吗?三组龟壳都换吗?有高手遇到过啊?!!!因为我就换一个小的龟壳,还是要换一套,还是u真的有问题!

网友:
龟壳最好是同组都换掉

网友A:
换硬盘啊。。

网友B:
把外设都拔了看看

网友C:
遇到相同的问题,铁壳子和八角的小芯片,cpu芯片都换了,还是进系统死机,怎样都不行,确定是主板问题, 换了两块主板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硬盘啊。。

我换过硬盘做系统也不行,不过换的固态硬盘,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吧

网友:
这款机U供电易坏,相关元件都换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外设都拔了看看

就是空板子试的,外接也不行,外接键盘按F8 vga模式正常,进系统用鼠标调不了分辨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遇到相同的问题,铁壳子和八角的小芯片,cpu芯片都换了,还是进系统死机,怎样都不行,确定是主板问题, 换 ...

你换板就好了吗

网友D:
我修了很多这个机子,只要是龟壳坏的。CPU 百分只九十以上得挂。现象就是  修好了,进系统蓝屏。换U就OK
还是换个cpu试下吧。找台二代CPU的机子拆过来试下

网友E:
示波器打这两组供电是不是都有波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修了很多这个机子,只要是龟壳坏的。CPU 百分只九十以上得挂。现象就是  修好了,进系统蓝屏。换U就OK
...

修到几个蓝屏的都是有组供电没工作

网友:
你确定你的CPU是好的吗

网友F:
不是吧,我也有一吧这样的机子,到现在也没有搞好~

网友:
这个烧铁盒子   连南桥都可能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示波器打这两组供电是不是都有波形

没有波波啊

网友:
全部上管换。不行换U

网友G:
供电芯片 上下管 全部换掉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遇到相同的问题,铁壳子和八角的小芯片,cpu芯片都换了,还是进系统死机,怎样都不行,确定是主板问题, 换 ...

新发的板子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换了这么多的板子 整他多少钱啊

网友:
呵呵 无助时可以在坛子里搜搜看 没准有很多的通病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是吧,我也有一吧这样的机子,到现在也没有搞好~

留个电话,一起讨论,明天把客户的数据考给他,机器可以在我这能放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修了很多这个机子,只要是龟壳坏的。CPU 百分只九十以上得挂。现象就是  修好了,进系统蓝屏。换U就OK
...

兄弟我懂你的意思,我们这县城就两三家芯片级,你问一家没有,那还要再问吗?我100块在师傅那买了一个B950的,他说确定是好的,我跟师傅这么多年,他会黑我这个嘛吗?应该不会的,我去淘宝买U时都说是主板问题大一点,关键是我说如果u还是不行我就退货他说东西不值钱不好退。我修过之前一摸一样的问题,换的地方也是一样,最后换u好的。关键是江浙沪的货都是深圳发,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供电芯片 上下管 全部换掉?

供电芯片没换,今天上下管换了,涛沈依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