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SVE151C11T DA0HK5MB6F0 MBX-269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4-11-24):
SONY SVE151C11T 板号:DA0HK5MB6F0 MBX-269,机器来的时候客户弄了CPU反面的电容,我全换了现在OK了,但有时候测试挺正常。但有时候放电影会自动断电,在开机会开价掉电或者是开机有SONY画面就掉电,在开开可能又会好,不知道基地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吗?望各路大神给点建议

网友:
这种问题的话  我首先会考虑散热的问题   可以用小鲁 跑一跑温度     把散热从新做一下

网友:
楼上的 他这个是经常开机SONY LOGO出来就掉 怎么可能是散热呢????我觉得换颗CPU试验一下或者加焊一下显卡试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板不更直接!!!  !!还是测下供电场管 吧 看电压有没有拉低

网友:
你看看南桥用的 是什么型号    测试板的 南桥换成  sj8c 或者sj8e  南桥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机器来的时候客户弄了CPU反面的电容。这点是关键。是客户自己弄的还是修电脑弄的,有没有人为手脚?有示波器的话,打打CPU波形。

网友(2014-12-28):
我还一遇到个一样的问题。还在研究中。还不清楚什么坏了呢

网友:
希望能帮到你

网友:
会不会是开关出了问题

网友(2016-05-31):
看开关。。有哪个电源管理开关的

网友:
刷个bios就  精华表示不服

网友:
南桥的可能性大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