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2M

楼主(2014-11-24):
今天接台装系统的X552M四核3540  WIN8改WIN7 64位    硬盘格式改了   GHOS完后没进安装界面就报0000A5   B00S硬盘模式改了就认不到硬盘      帮帮忙

网友:
C盘主分区的格式改了吗  最好是全盘格式化  从新分区  如果有资料的话 可以把C盘格式化  将C盘格式改成 NTFS 再安装系统      C盘的客户资料别忘 了备份哈  不然损失就大喽

网友:
不行就安装版   稳定

网友:
改装前我一般情况都是装硬盘全低格了再份区、一准行,不信你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