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G41-M7维修求助

楼主(2014-11-25):
  手里有快映泰G41-M7,哎  感觉映泰的主板好难修啊,这不,这主板跑时码时不跑码,跑码又不过内存,这几天老是修那么难修的主板 都不想做了感觉,啊啊啊啊,各位大师大神来帮帮忙吧

网友:
感觉找不到,那就无从下手了,要理清思路才行

网友A:
想修好一片 板,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行啊

网友:
想修好,思路一定得有……

网友:
时跑码时不跑码,在加上跑码时内存不过,,多半就是桥的问题了!!

网友:
去迅维深造下就好了

网友:
是南桥挂了吧!前几天我也收到一块楼主所说的情况一样的板!结果没修好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想修好一片 板,必须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行啊

言外之意是直接去讯维勒

网友:
加焊一下南桥先把, 不过内存,内存的各个条件都查了、吗

网友:
故障点都定了,不过内存,那就修内存供电呀。遇到困难就不修了,那样不困难。看来还是人的毅力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