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58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4-11-25):
板号是BA-00926A  开机无反映,测开机键电压1.6V,不正常,测来源,P3.3V_MICOM有3.3常,R567一端有3.3V,一端1.6V,不正常,拆D513电压一样不变,拆掉C621电压正常为3.3V,开机触发亮机OK.

网友:
图纸在训维网客服端有,就不上传了,感谢训维网的平台,让我越来越有进步!!

网友A:
楼主为何先拆D513再拆C621呢,一般不是都是管子容易坏么?

网友:
电容不良引起的不触发 楼主秒杀啊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方便,无图纸这种问题要测好一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为何先拆D513再拆C621呢,一般不是都是管子容易坏么?

看图啊,不拆513怎么知道前面有问题啊

网友:
得先拆D5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