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41m s3 主板,南桥晶振S961 用表测量的电压是多少?

楼主(2014-11-25):
d:\g41pic\pic1有G41的主板,很是新的,南桥有点问题,但又不忍心按废板处理——所以拿上来和大家一起分析学习,,已经测量,U供电正常,北桥供电正常,内存存供电也正常,南桥,用表测量供电是正常,太用示波器,测量时,晶振没有波形,频率也是196.00KHZ   ,晶振是S961小个头的,有哪位知道这一颗和32.768KHZ的是一样频率不?
传个图上来:

网友:
已经接上图片上传:

网友:
图片呢???那两个晶振的频率应该是一样的!!

网友:
主板就三种晶振分别是14.318MHZ、25MHZ、32.768KHZ,无那个S961是什么 真不知到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几位老师给说明;
这不,我刚上来,一看,图片没有上传来,不知道,是不是,图片容量太大了,或是图片类型不一样;
我编辑好后,再上传上来

网友:
就是32k的只是你那个是晶振上面的标示可能是厂家不同南桥都是32.768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