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vsb烧机接反了会有什么后果

楼主(2014-11-25):
3vsb烧机接反了会有什么后果,有过实际经验的回复,不懂的别乱说。

网友:
接反了会大电流,因为本来截止的二极管,三极管,MOS管都会导通的

网友:
虽然没试过,但是要看你接通多长时间。这种小问题也拿出来问,真有点浪费看阅的精神。自己找几块烂板试一试再大家试验的结束不是更好?

网友A:
大电流的  不过短路的地方还是热  尽量别弄反了 很危险

网友:
大电流不更好??更容易发现故障点啊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电流的  不过短路的地方还是热  尽量别弄反了 很危险

弄反了会把好件烧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