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修个台式机音响唱歌破响

楼主(2014-11-25):
昨天修个台式机音响唱歌破响,麦克插主机后一会能识别一会不能识别, 换个声卡驱动故障和音质又变不一样了   做的是WIN7 32位的   有哪位高手遇过这种怪状?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输出音响设备有问题了,前后试一试。以前也试出现过这等问题,多只系统更新也不正常,真有点像主板

网友:
接口有问题吧!!!换了接口试试啊!!

网友:
有可能声卡芯片的毛病

网友:
这个问题可能是驱动,也可能是供电,很难讲的

网友:
有IC吗?换了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