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 E420 不触发

楼主(2014-11-25):
联想thinkpad E420 不触发,电源插口指示灯不亮,开关有3V电压,PL4101和PL4102电感两端都为0,PL4101和PL4102电感两端对地无短路。试过插好适配器和主板电池后,EC44脚对地短接一下,依旧不触发,指示灯也不亮。D95280芯片微热。
测量各个电感阻值,电感PL9201对地阻值12欧左右,断开此电感测量连接MOS上下管端阻值很大,电感PL9201去PU9201第一脚端端依旧12欧,拆下电容测量有充放电无短路。测pu9201(图纸上型号为RT8208BGQW-GP)第一脚对地阻值12欧左右,能说明是这个IC坏了吗?

我是新手,小小白一个,手边没有配件,D95280要网购的,到货大约要一周时间,看了一些经验贴,都说是通电有3V,5V的是待机芯片问题,我这台通电没有3V5V,是在开关一脚上有3V电压,EC44脚有2V左右电压,目前显卡供电处的电感对地12欧,这个算不算短路呢?我是新手,修过很多年,第一次修笔记本主板,很多都不懂,请大家帮忙指教!

补充内容 (2014-12-8 21:57):
有经验的师傅帮帮忙,告诉我一下焊接D95280,风枪温度设定多少?

网友:
这机器的通病就是D95280芯片容易坏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通病的,D95280容易坏

网友:
D95280通病好治

网友:
D95280,基本都是这个IC坏、

网友:
电池接口出来那电杆短路好像是通病修过好几台

网友:
又见识了一个通病

网友:
难道不是D95280坏了吗  待机0.02 按开机键不触发

网友:
一般E420这机子不触发遇到的都是通病D95280 , 偶尔能碰到进水机

网友:
换D95280吧这款机器的通病

网友:
这么多人都说通病,你就试下了

网友:
通病机器  换芯片就好

网友:
先换待机芯片试一下

网友:
换95280.....就是有点小贵。

网友:
对的 这芯片 坏的太多了  所以有点 贵的

网友:
E420我都不侧问题,直接换D95280,换好过5个左右了

网友:
D95280容易坏

网友:
哪位师傅能给讲一下检修思路吗?

网友:
你还是仔细检查下吧 修机器要细心

网友:
通病就是D95280芯片容易坏碰到过

网友:
换待机芯片就好了

网友:
焊接D95280,风枪温度设定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