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联想G31-LM主板小修复

楼主(2014-11-25):
     一台联想机,主板G31-LM进入运行WinXP时出现死机,拆出主板清理灰尘,用测试板测显示D1,检查内存供电正常,周边电容无鼓包,更换内存条,清除BIOS后重试,故障依旧。无奈之下找一根薄竹片卷上脱脂棉沾上酒精清冼两个内存槽,上电“嘀”声,测试板即刻跑87,WinXP顺利启动。
       但有点不明白,关机后重启进入BIOS设置,以后的启动无“嘀”声,测试板测也D1停下,WinXP运行和电脑使用恢复正常。
        新手初学,希望得到前辈鼓励呵护,匆喷。

网友:
精神上支持你,等分回来了在物质上支持

网友:
内存插槽有灰尘,影响到内存金手指了吧……

网友:
不行也可以用针刮一下

网友:
清理出问题了,呵呵

网友:
灰尘也是电子产品的杀手

网友:
灰尘的问题

网友:
台式太多灰尘引起的

网友:
这故障好像是主板维修不是事

网友:
还是内存槽有灰尘咯, 下次找个牙刷占酒精去刷~

网友:
楼上的都没正面回答楼主啊,楼主意思是正常时测试板也跑码D1。

网友:
好多品牌机的主板诊断卡跑吗不准 还有精英的一部分板子也是 得靠经验

网友:
我的卡好多主板都不跑的

网友:
不错。修好就行

网友:
呵呵呵。灰尘故障,

网友(2014-12-25):
是接触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