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代i3i5可以上三代机器!三代的i3i5不知道能不能上二代机器???

楼主(2014-11-25):
二代i3i5可以上三代机器!这个我知道!三代的i3i5不知道能不能上二代机器???我收的一个坏机器想测测内存和cpu是不是好的,我有个二代的cq43机器上e430三代的u掉电,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还是u坏了!

网友A:
好像是可以,还要刷BIOS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像是可以,还要刷BIOS

你测试过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测试过????

这个倒没有亲自测试过,是听我师傅说的

网友:
刷bios一定可以,台式机是可以的

网友C:
可以互换,曾经我在INTEL白皮书上看到了,具体那一页忘记了,我本人亲自尝试过,随便搞!!!

网友:
这个得看什么芯片组吧 上次我有个三代I3 上二代的 可以用  但是半小时掉电

网友D:
有试过2代U能上3代板   3代U在2代板不行

网友:
换 个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试过2代U能上3代板   3代U在2代板不行

我也感觉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互换,曾经我在INTEL白皮书上看到了,具体那一页忘记了,我本人亲自尝试过,随便搞!!!

你说的是哪个u啊

网友:
我是有试过。。。他们说的刷BIOS我是没试过

网友:
HM65可以上二代 不能上三代 HM77可以上二代和三代

网友:
根本不可行
二代HM65/HM67不支持ME8.0固件,刷BIOS刷到死都没用。这个早已验证。
另外,低端芯片组上中高端CPU会无果关机。典型的就是HM70,只能用赛扬和奔腾,上i3以上就隔10-30分钟关机。无论二代还是三代。

网友:
代换过,DELL的三代能上

网友:
肯定不行啊

网友:
hm75向下兼容,不过有的bios不支持

网友:
我终于找了个g480 上了就行,真不行啊

网友:
直接换试,把结果给大家说下!

网友:
三代应该不可以上到二代 ..

网友:
不是一个时期的东东不可以的。

网友:
我换过直接上就可以 也没刷BIOS 这个可能和机型有关系 有些会认CPU型号的

网友:
没试过。我觉得应该不行。

网友:
确定可以换嘛 不要误导 啊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