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平时正常,偶尔不开机

楼主(2014-11-25):
手上有一台B470机器,大多数时间里开机和使用都是正常的,只是偶尔会出现不开机现象,但是把电池拔下重插上又可以正常开机了。
有时候一天能出现一次,但是有时候三四天都不出现此症状,所以比较头疼,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修了。

故障详细描述:当故障出现时,待机电流正常,按开关,有时候0.3几掉电,有时候0.9几掉电,有时候跳变刚要亮机时掉电,但都是亮机之前就掉电了。
        头疼的是,电池去掉后又可以正常开机了,所以拆机后也不知道从哪下手。求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A:
系统供电芯片加焊下或者换下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系统供电芯片加焊下或者换下试试

是3、5V芯片吗?

网友:
过来学习一下

网友:
遇到过,是DELL 的,换充电芯片不行,就换IO,好了

网友:
B470换铁盒子MOS光看看CPU的

网友:
用示波器打打CPU供电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铁冒子的MOS排除一下

网友:
3、5V芯片加焊下或者换下试试

网友:
HM 65 南桥

网友:
CPU供电的铁壳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铁壳没错,但也不能排除其它条件不满足,总之换了铁壳子先看看

网友:
换电壳  就差不多了

网友:
如果不行 再换CPU

网友:
一般都是乌龟壳坏了吧

网友:
个人觉得应该是电阻阻值变大了

网友B:
你看掉电的电流啊,0.3的电流大概就是cpu、供电没有,0.9掉电估计是cpu供电出来了又掉了,导致整个机器掉电,根据分析,最大的可能是cpu供电方面的问题,cpu供电方面那乌龟壳可能性最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看掉电的电流啊,0.3的电流大概就是cpu、供电没有,0.9掉电估计是cpu供电出来了又掉了,导致整个机器掉电 ...

CPU附近有6个,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两个,南桥附近的两个应该不是

网友:
还有就是铁壳上下管我不确定是哪两个,附近有6个,是都换掉么?主要是我料板这种管子没有了,不知道该怎么代换,都疼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附近有6个,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两个,南桥附近的两个应该不是

cpu附近的才是cpu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