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350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4-11-25):
版号是DAOLL1MB8CO 不触发,测待机3V 5V 全部OK ,测15V电压5V,PC9 PC60电容一端有波形,PD92脚是5V,换PC9 PC60 PC7 PD1 PD9电压不变,拆PD9,补电阻派人1为100欧,改PR45为36欧,通电按开关触发上电OK!!

网友:
改PR45为36欧,通电按开关触发上电OK 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从公共点飞19V到PR46.再通电的,上面漏写了,

网友:
这样也行?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