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5VD笔记本,三个USB接口,在插外设时,摇晃时,时正常时不正常,这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4-11-25):
今天接了个笔记本,笔记本二个USB3.0,一个2.0接口,插上U盘时,摇晃一下,就不正常连接了,再摇晃一下就好,以为是系统问题,因此重装系统,结果还是这样,进入PE也还是这样,以为是焊点不牢,重新加锡焊接了下,还是这样,难道是南北桥有问题了?

网友:
应该是USB接口本身不良造成的吧

网友:
不行就换桥
了!

网友:
是不是口里的触点氧化了?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是南桥的事  你摇一下又摇不到南桥  估计是接口里面的面题  换个接口看吧

网友:
出结果了:还U口重新焊接了下,好了,我第一次焊接的程度不够,呵呵!我这边师傅重新焊接了下,就好了!

网友:
应该是焊点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