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EP43T-S3L重启

楼主(2014-11-25):
技嘉EP43T-S3L重启,找维修店说找不到问题所在,请教高手维修为感,谢谢.

网友A:
重启分很多种情况,一种是不显示的情况下重启,一种是显示之后重启,还有用多长时间之后重启,你都不说清楚,让人怎么帮你,而且不是人家找不到问题,而是一个主板费太多时间去找没必要,又收不了多少钱

网友:
重启的原因的确很多,不是很好找。实际还是一样一样的排出。看个人习惯。我先换系统,再找电源,看CPU底座和接触,内存,BIOS,一直搞好为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重启分很多种情况,一种是不显示的情况下重启,一种是显示之后重启,还有用多长时间之后重启,你都不说清楚 ...

现在修主板的都是半个小时查不出来就推掉不修了

网友:
没事可以搞搞

网友:
先裸板试,看还重启吗?拆外设!换IO、南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修主板的都是半个小时查不出来就推掉不修了

半小时修不出来,也没必要修了,不值得啊

网友:
到底是进系统重启,还是跑码后掉电重启,还是不跑吗间隔很短的重启?说清楚点,技嘉板子对付重启有三板斧。

网友:
看看供电可有偏低的。实在不行 换个板子吧,毕竟维修人员的时间 精力有限

网友:
重启我一般先换CPU 如果还不行我就会加焊南桥

网友:
楼主不是搞维修的  建议拿去找维修店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