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假负载是不是上面所有测试点都得有电压才行啊?

楼主(2014-11-25):
手上有一块映泰P43D3的板子,开机不跑码00,测了所有电压都正常,用CPU假负载测试CPU主板上CPU那边有没有问题,因为我的不是带灯的,所以我都测试了下,发现有几个地址线测试点没有电压,正常吗?本人小白不懂,求大仙告诉下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请大神告诉我们小白吧……

网友:
不一定,有的电压是要装上CPU才能出来

网友:
不是,你要看是数据还是信号,是到南桥的信号还是到北桥的信号,如果到北桥的信号,电压一般是1.05v,到南桥的可能没有电压,当然假负载跟真cpu还是不一样的,假负载上的数据线那些一般都是只用作打值的,你去看其他方面吧

网友A:
那要看你测什么 东西 ,如果CPU工作条件就测量供电、时钟、复位,如果打值就测数据、地址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要看你测什么 东西 ,如果CPU工作条件就测量供电、时钟、复位,如果打值就测数据、地址线。

是这样的,数据和地址线有时候阻值开路的话,也可以借助用维修放大镜观察。

网友:
测试点上都标有值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