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大的 联想 3000 G430笔记本

楼主(2014-11-25):
一台联想G430笔记本集显(版号LA-4211P  REV 1A) 问题是外接显示器不亮。 内屏暗灯光亮一下LOOG还没有完屏就暗了 就DAC_BRIG 电压只有0.60 应该是3.3 我从屏上飞线3.3到高压条上问题一样。按键盘亮度调节也是亮一下就灭 在主板上飞线到也搞过 EC芯片也换了。嘿嘿就人还没有换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怎么解决的? 谢谢告知

网友:
在线等待

网友A:
是暗屏吗  暗屏应该很好搞吧   就那么点事   这个是LcD屏吧

网友B:
那个信号你看看还到不到其他地方,是ec没发出还是被拉低了,排除一下

网友:
  暗屏应该很好搞吧

网友C:
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呀

网友D:
加焊显卡吧!再不行换显卡。

网友:
lz考虑还人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是屏的问题呀

屏也换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加焊显卡吧!再不行换显卡。

嘿嘿 谢谢这款笔记本是集显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那个信号你看看还到不到其他地方,是ec没发出还是被拉低了,排除一下

EC 芯片换个了 问题依旧

网友:
就是 我也靠内换人试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是暗屏吗  暗屏应该很好搞吧   就那么点事   这个是LcD屏吧

就是 啊就那点问题 可难住我了 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EC 芯片换个了 问题依旧

到其他地方吗

网友E:
应该到的 就这点问题 现在没有搞它 有时间慢慢搞一下 应该是其他地方那低电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到的 就这点问题 现在没有搞它 有时间慢慢搞一下 应该是其他地方那低电压了

抽空查查图纸看看 看它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是 啊就那点问题 可难住我了 郁闷

这个问题不要盲修   看个毛片淡定一下好好查查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到的 就这点问题 现在没有搞它 有时间慢慢搞一下 应该是其他地方那低电压了

找图纸吧,很有可能屏高压开启连到二极管哪一类的,看一下吧

网友:
暗屏 找个机器是LCD的吧 查灯管高压啊

网友:
换高压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