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246WHX

楼主(2014-11-25):
客户拿来的时候说用热了就不行   检测的是后只看见有个模糊的图标   故障算是白屏  更换了逻辑板还是一样  跪求大神帮忙    LG 型号是L246WHX

网友:
写个程序点屏试下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最大的

网友A:
这个要么有虚焊的地方,要么电压有不正常的地方,重点查驱动板,重新刷一下程序试试

网友B:
LZ那工具挺强大的,屏上逻辑板都能换

网友:
   这位兄弟.(型号 L246WHX 点距 0.277mm 屏幕比例 16:10 典型对比度 2000:1 分辨率 1920*1200 )。24寸的屏上时序电路板常见的情况下是和液晶做在一起的。请给个再细的说明才能给你继续有个参考。也希望把过程写细些。好给你更多的建议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Z那工具挺强大的,屏上逻辑板都能换

逻辑板是有卡扣的,无卡扣的叫PCB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么有虚焊的地方,要么电压有不正常的地方,重点查驱动板,重新刷一下程序试试

电压正常   不可能会是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位兄弟。(型号 L246WHX 点距 0.277mm 屏幕比例 16:10 典型对比度 2000:1 分辨率 192 ...

大哥  这种问题修过的都会知道   我感觉是屏的问题   但不敢确定  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