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不过内存电流800左右

楼主(2014-11-25):
Y450版号DAOKL1MB8EI
来的时候是开机一次,再也开机就电流上不去,后就再论坛下载了BIOS刷了之后就不触发了,下载的时候看下载次数几百次,没多想,又在论坛下载几个依旧,悲催啊。我以为EC挂了,就换EC查开机条件,触发的条件都正常,无耐,脱了几天了。修不出来。手上有联想的电脑三个都修不出来。实在不行论坛看看有个BIOS没有说版号,试试可以触发。开机有画面了·那就装机在试试,装完,又不开机,电流800,有内存,没内存都一样,换个EC又好了。装完机和上次一样悲催啊。三个EC都换完了。机子还在800左右徘徊。求高手指导,电流直接一下上800左右。随便上传BIOS:

网友:
刷IO BIOS试试

网友:
大哥专业点吧?以前主板的IO现在在笔记本叫EC叫法不一样,但都出不多,这个主板就一个BIOS,没有两个。

网友:
你要看看 内存的 复位  有没有出来 在查一查  电压有没有 没出来的

网友A:
电流800ma,应该是到内存了,我感觉你还是查查内存的条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流800ma,应该是到内存了,我感觉你还是查查内存的条件

你好,师兄,我新手,现在店里没有老师傅,我本来实习现在没办法,顶上来的,怎么查我真不知如何下手,查那些信号。

网友:
刷BIOS 吧  没有其他办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师兄,我新手,现在店里没有老师傅,我本来实习现在没办法,顶上来的,怎么查我真不知如何下手,查 ...

你先看看书吧,看书再测条件,我给你说你不一定知道

网友:
电流800,有内存,没内存都一样,这不就没过内存呀?换个内存试试,查内存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.

网友C:
电流800?0.8吗?不过内存,换过没?裸板是否也是每次都这样?装上就0.8会不会是安装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电流800?0.8吗?不过内存,换过没?裸板是否也是每次都这样?装上就0.8会不会是安装问题。

开机有画面了·那就装机在试试,装完,又不开机,电流800,有内存,没内存都一样,换个EC又好了。装完机和上次一样悲催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开机有画面了·那就装机在试试,装完,又不开机,电流800,有内存,没内存都一样,换个EC又好了。装完机 ...

装完一样,那拆掉后能开启不?你可以先把散热架风扇和硬盘上板子上先试试,外接个显示器。别装壳子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装完一样,那拆掉后能开启不?你可以先把散热架风扇和硬盘上板子上先试试,外接个显示器。别装壳子里。

拆掉后就彻底不能开机,我接的是内屏,不是外屏。

网友:
BIOS试试装上就0.8会不会是安装问题

网友:
实在不行换下BIOS本体试试

网友:
装上就。08是不是负载有问题

网友D:
真奇葩!是不是装机没装好,有短路哦!

网友:
条件都没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真奇葩!是不是装机没装好,有短路哦!

这么给你说吧,10次可能有一次或两次可以开机没问题。但就是不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