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qpqpl-am跑DO 换7120OK

楼主(2014-11-25):
             p5qpqpl-am跑DO   不用问。PCIB161.A153.3 PCIE1314/0.34/这都正常。但是总线电压不正常。内存电压也不正常。很奇怪!还有问个问题。P_1V8 是什么意思。望高手指导下。

bios

P5QPL-AM 1.03G.zip

网友A:
哥,你咋修的,修好了还不知咋修好的吗,p1v8就是说的内存供电啊,电压是1.8v,换的7120是内存供电芯片,控制产生内存供电的

网友B:
别说还真遇到过,修好了,不知故障点在那的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哥,你咋修的,修好了还不知咋修好的吗,p1v8就是说的内存供电啊,电压是1.8v,换的7120是内存供电芯片,控 ...

比如1角P_1V8 —BOOT、但这个电压是12V你能说它是1.8V么?我问的是P_1V8 是代号。它代表什么东东。请高手指导下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别说还真遇到过,修好了,不知故障点在那的,

7120八角出内存电压这个我知道的。我问的是P_1V8 这个代表着什么?不是问你那里坏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比如1角P_1V8 —BOOT、但这个电压是12V你能说它是1.8V么?我问的是P_1V8 是代号。它代表什么东东。请高手 ...

p_1v8就是说的1.8v内存供电啊,P_1v8_boot指的是内存供电的boot脚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p_1v8就是说的1.8v内存供电啊,P_1v8_boot指的是内存供电的boot脚啊

知道了。P_1v8是内存供电的一个总称。其它如BOOT开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_1v8就是说的1.8v内存供电啊,P_1v8_boot指的是内存供电的boot脚啊

还是谢谢你提醒。它不是1.8V它代表产生1.8V对吗?

网友:
第一张图片更正。7120/8/1.8

网友:
内存供电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知道了。P_1v8是内存供电的一个总称。其它如BOOT开启。

各个厂家命名不同,华硕的是这样命名

网友:
点位图很好用

网友:
厂家的命名有时太乱了,有点晕

网友:
BOOT为开启,有的厂家命名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