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 K26 接外接电源开机 用电池不开机

楼主(2014-11-25):
昭阳 K26  接外接电源开机正常    用电池不开机 ,电池量过有15.5V 的电 开关也有14.7V 的电,这种毛病重点查哪块

网友:
充放电和适配器检测信号

网友:
是充电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还有隔离管那也得注意下

网友:
充电芯片  ISL6251  也换了,MOS管也查了 ,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、

网友:
请高手 指点一下呀

网友:
公共点的电压有么有?

网友:
电池放电电路故障

网友:
用电池的时候 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啊

网友:
电池电流跑多少?

网友:
换个电池试下呢    是不是电池供电不足

网友A:
呵呵  我没有别的电池   公共点有电压15V  PU401  TPS51427  6脚也有15V 左右的电压  就是没有3V和5V 为什么  接外接电源就能出3V 5V

网友:
IO到EC的检测看有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  我没有别的电池   公共点有电压15V  PU401  TPS51427  6脚也有15V 左右的电压  就是没有3V和5V 为什 ...

适配器检测电路查查,可能是机器误认为是适配器供电模式。

网友:
看过很多资料后都觉得开机触发电路之前的电路,(芯片也有在手)维修不会太难的。没修过不妄言

网友:
这个我认为是首先充电芯片要能正确检测到适配器不存在,会不会使没插适配器,也认为适配器是存在的啊

网友:
充放电与保护隔离墙电路

网友:
试着查查3 5V供电IC看看

网友:
如果3.3V 和5V 供电IC 有问题  那为什么用适配器能开机呢

网友:
没修过不妄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