字符大

楼主(2014-11-25):
一个ACER   6231笔记本。  开机显示字符特别大【在LOGO就大】。 以前碰到一台是屏的问题。不过字符没这么大。  就换个屏试。自己有张旧屏。好用就是亮度暗。  按上字符正常大小。  就给客户报屏坏了。 一会同意换。  发了一张三星12.1的LCD屏。 换上灰屏。没字符。 在按上自己的正常显示。根上家沟通发回。刷屏码。 回来后一个现象。  有样上家发个别的品牌。  回来后。点亮。就开始装壳。  装完后。发现字符又大了。 和一开始一样。拆开反复试验。偶尔字符大。 用原来的屏有时也正常。此机器是集成显卡。于是就拆开屏线。看断了5根线,破皮一根。  处理了一下。反复试。在没出问题。 前后折腾了 10天。 提醒同行,遇到此问题 注意一下。 防止走弯路。

网友A:
断5根线还能正常显示?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码片问题·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屏线还能导致这样的问题。。。。第一次见

网友:
断5根线还能显示,你那屏太牛了,上次那个E40断了一根线它都不显,幸好拆了键盘看了一样,要不也换屏了..........

网友:
遇到过华硕的本 六分屏  以为是显卡的事  假焊不行   后来拆屏线 发现断了一根 处理了一下  好了

网友:
确实是弯路。没想到是屏线的问题,赞个!

网友:
这问题还没碰到过

网友:
应该很多人都没碰到过这个问题,但你说断了这么多线还能显示真的也没碰到过耶,另外有高手能解释一下这个现象的原理吗?是因为断线影响了行场信号导致字变大了吗?说实在话,换做是我,会先刷BIOS

网友:
楼主这个故障挺有意思   客户的屏是什么牌子的呢  以后就买 这个牌子的屏了  质量真好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断5根线还能正常显示?

很正常,LZ不是说了有时能正常吗,说明是藕断丝连,遇到过一次转动屏就会缺色,过了那个点就正常

网友:
屏的型号是:LTD121EXVV    5根线。  有一根是给高压条的底线【高压条底线是2根。断了一根】还有2根橙色的。是连载一起的【主板那边接口】另一头一根上摄像头。一根倒屏上。还有2根是黑色的先。在主板那边也是通的。 就没看具体到哪了。 有一组色差信号的一根破皮。报了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