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1自动触发0.624、无时钟开启!!!

楼主(2014-11-25):
IBM R61自动触发0.624、无时钟开启!!!

网友A:
看你这电流,CPU还没正常工作吧,哪有时钟呢,查CPU供电芯片,看它的PG出来了没有,一般时钟是由它直接或者间接开启的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楼主的供电全出来了吗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供电全出来了吗???

供电全部出来了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你这电流,CPU还没正常工作吧,哪有时钟呢,查CPU供电芯片,看它的PG出来了没有,一般时钟是由它直接或者 ...

cpu供电的PG正常发出3.3V高电平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cpu供电的PG正常发出3.3V高电平

你有图纸吗?你查一下时钟的开启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有图纸吗?你查一下时钟的开启呀?

谢谢大家  我已经搞定

网友C:
IBM R61 开机四声报警 自动触发0.6左右电压  现在已经搞定 感谢大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IBM R61 开机四声报警 自动触发0.6左右电压  现在已经搞定 感谢大家

能不能说一下是什么原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