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70白屏外接一切正常可以进系统

楼主(2014-11-25):
  笔记本是甩过的,AB壳有破损。开始就觉得是屏线松了,拆屏结果,排除屏,屏接口问题。客户吹得急我说要检查,电话吹个不停,我就报显卡,同行的报240,同意修加焊显卡,完事还是一样白屏外接正常,LCDVDD3.3V,还有19V屏供电都正常、在论坛也看了不少帖子,不知道该怎么修了,由于三台笔记本故障不一样。都差不多一天送过来的,而且都有一个星期了以上。实在修不出来求助。

网友:
白屏应该考虑平供电,

网友:
纯白还是怎么样?纯白就查屏供电

网友:
屏线也有可能摔断了,最好测一下....

网友:
楼主这个不好搞啊……只能慢慢排查了

网友:
白屏应该问题不在吧!

网友:
白屏是屏没工作,先查屏供电,换个屏试试 还有屏线

网友:
涨姿势了,不过现在确实看不懂!

网友:
屏线,屏供电

网友:
楼主写一下你自己的思路,了解了你的水平和实际情况,我们才好帮助你,只说排除屏,换过屏了吗?

网友:
我这和你的现象一样,都是摔过的,白屏,不过换了张屏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