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p触发2秒掉电

楼主(2014-11-25):
t61p开机2秒掉电,在开无反应,拔掉电源再插上开机又是同样现象,拆机触发瞬间测电压,无CPU供电,换过CPU供电芯片一样,求大师指导

网友:
看一看温控那一块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查vtt电压是否有 内存供电是否有,  然后查cpu供电的开启供电

网友:
换3v  5v那个nec电容,用330的换上去,如果不行就换板吧

网友:
前辈们多分享点经验啊

网友:
检查开关,三5伏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