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屡烧6566芯片CPU供电下管

楼主(2014-11-25):
客户送来一台很像交换机的薄主机,估摸是KTV的点歌机。故障为通电风扇抖一下电源保护,经测CPU一路供电的下管三通。换好后下管在开机6秒左右即可烧化焊锡,因我换的管子功率大,是85T03的,所以虽然烧化了焊锡,但及时断电的话还不至于烧穿管子,倒是给我测量留下了充分的时间。
我维修的措施有:上下管都换了、换了三个6566芯片、和正常相对调了电感、该相16V电容和核心供电电容全换、检查了故障相G极保险电阻均正常、故障相BOOT脚连的电容电阻和正常相对调了等等。我能懂会做的办法都试了,故障没有丝毫变化。摘了故障相的上下管,主板可以正常点亮,其余两相工作正常,温度尚可。
这种类似故障不是第一次碰到了,这次想把故障给修出来,以期对PWM工作机制有更好的理解,所以发悬赏来了,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。
下面把故障与正常的照片与波形图发出来。

主板正面全照

CPU供电正面特写

PWM芯片特写

CPU供电背面特写

维修图示

正常相的上下管G极波形

异常相的上下管G极波形

蓝色正常相与黄色异常相上管G极波形之对比,异常相脉宽增加了1倍

蓝色正常相与黄色异常相BOOT脚波形之对比,异常相脉宽增加了1倍

BOOT脚波形,紫红色为异常相REF,黄色为正常相,可见异常相脉宽增加了一倍

网友:
专业 还有示波器啊没用过

网友:
既然知道是相位宽了,哪怎么解决呢?期待

网友:
查一下烧的那一项电压检测看看有没有断线,看看中间有没有电阻。

网友:
疑似 相位脚断线,呵呵

网友:
谢谢回复!发这个帖子耗费了我大半上午的时间,我下午修修顾客的东西,晚上再接着测!

网友:
反馈,是不是电压过高导致烧穿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脉宽调整或反馈部分异常了

网友:
6楼说的方法你试过了没有啊!

网友:
非常感谢6楼黄祺益的指教!ISEN脚接的过流检测电阻是标示为01B的精密电阻,阻值1K,故障相的电阻测量已经无穷大了。换了一样的就好了,三相都正常工作着呢。还有几点疑问:
1.为什么烧的是下管
2.驱动脉宽增加了一倍是个什么概念?已经到了必烧管子的极限了吗

能把这种故障的原理解释一下吗,谢谢!

网友:
示波器怎么使用,,能请教一下吗!!屡烧下管,听说要换供电芯片!!

网友:
就是,示波器还不知道咋用。。

网友:
感谢伟大的教程

网友:
屡烧下管,
要换供电芯片

网友:
最后还是过流检测电阻开路了

网友:
过流检测电阻烧毁,导致激励波形不对。可以理解为吃撑了大脑还不知道,还拼命吃,结果。。。

网友:
最楼上的说得很对啊,看看控制端有没有断线,有没有检流电阻

网友:
示波器不会用啊

网友:
太高大上了,膜拜

网友:
示波器还不知道咋用呢,谁教教呀

网友:
CPU供电还不会修啊,遇到好多有一相不正常的,都没有修好

网友:
还是检流电阻引起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挺专业的啊  有时波器就是好

网友(2014-12-29):
几个月没来论坛了,感觉现在维修水平都有所提高。屡烧一相供电场管的主板太多了。设备结合理论,维修还是很愉悦的事。

网友:
过流检测电阻 是如何坏的呢    按说1K的电阻   流过的电流不会很大

网友:
过流检测出问题了?修好就好

网友:
还没用过示波器,改天要学习下了

网友:
我有2个情况一样的磐正的板子,每次换了管子就烧,我今天试试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