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 K3918和MDD1654

楼主(2014-11-25):
K3918是N沟道MOS场效应管,主要参数为:VDSS      25 VID(DC)    ±48 AID(pulse) ±192 APT1         29 W
MDD1654这个参数没找到可以代换么

网友A:
可以代换了,N沟道 。 为什么说没有找到资料呢,百度不是都有吗  30V   最大漏极电流55A 。其实你想一想CPU核心供电电流每组是20---30A  电压就会不超过3V,上管的12V吧  你说下管子要什么管子代换,也要看你的管子是用在哪个电路上,不超20V供电的,随便找个主板上的管子焊下装上需要的地方,查都不查资料了。。维修不是遇到问题就来问,是自己尝试了N个验证也行不通时才需要来求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代换了,N沟道 。 为什么说没有找到资料呢,百度不是都有吗  30V   最大漏极电流55A 。其实你想一想CPU ...

谢谢答复。主要是你说的那些太深了。暂时还理解不了。也不懂哪里是上管下管。只能看懂30V 50A的参数。拿了一个APM2054N的去代换MDD1654直接看到一缕青烟升起

网友:
在我的理解中,只要同为N沟道或者P沟道都可以代换!!

网友:
这么严重呀,不是叫你看清,哪两只管用在什么电路上吗?所以发帖子,照个两只管子所在位置的大头照。不信邪这么容易烧

网友:
击穿的APM2054N  放到主板上代替K3918还好用。没想到都冒烟了还能用

网友:
显卡上的MDD1654  不知道用什么代换了

网友:
这个要看具体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