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Q40不通电

楼主(2014-11-25):
hpCQ40不通电,电流表0.07,无3.3V5V芯片换过不行,用热风枪吹一下芯片周围有时可以开机,是不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啊

网友:
待机都不对,先修待机

网友:
是的 待机都不对。   量量电杆阻抗 不正常的话烧鸡 。

网友:
兄弟你要去量条件呀。光吹不是办法呀

网友:
因特尔的BIOS有关系吗  没有3  5V 和BIOS也有关系 我碰见过  开始没有不触发3 5V没有刷下BIOS就有了

网友:
楼主看一看保护隔离有没有问题啊

网友:
LZ多去增值下自己

网友:
三板斧的力量很有限

网友:
吹哪个芯片也不说清楚

网友:
电容 电阻之类的性能不良,应该!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ldo的5v  3v 的电容漏电

网友:
这个机这种问题是没有通病的

网友:
一步一步的测过来,后级,供电开启LDO自举反馈。。。光吹没啥用。。

网友:
查3V 5V的开启条件

网友:
查3.5v条件尤其是限流电阻和升压电容

网友:
查一下3 5v条件

网友:
mos管电容换了看看,,,,

网友:
电流好像有点高哦,小短吧

网友:
一般都是电容

网友:
按时序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