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AGF68M D3没有cpu供电

楼主(2014-11-25):
昨天收到一块磐正AGF68M D3,看一下外观有问题打一下阻值也没有问题,上电没问题,测内存供电,桥供电也正常,测cpu供电没有阿,那查cup电源管理芯片供电,vid和en脚,发现en脚没有供电,只能从en跑电路 这个自己跑电路图实物在这里 查q19没有电压,老师不是常说做个假电压来骗一下,我马上想到q19拆掉让en脚有高电压3.3v去开启cpu供电,去测cpu供电有了,但不跑马,假的东西真的是假的的不能让机动起来,再测q74没有电压,只能回到英伟达时序了,内存,桥 pwrok才发出cpuvdden开启cpu芯片en脚,内存,桥供电正常那么只有测pwrok,只能测灰线经过电路转换到桥了,测灰线只有0.75v不正常没有电路图,跑路一定要,跑阿跑阿经过多少时间,钱难赚阿,修不好没有钱就更惨阿,跑到这里图 查到q12b极没电压说明不是q12q11其中一个坏,拆q11一样拆q12b恢复正常了换q12正常同时测q50c极3.3v电压送到桥了.板修好<上面q19q74调过来看>

网友:
好像 发错板块了吧  , 板子修的不错

网友:
跑线路是需要费点功夫的,q12b极没电压这里也可以断开电源灰线相关工作信号PWROK相连电阻测量阻值变化判断故障。

网友:
这里q11与q12 本身B级工作电压大小控制应该没有联系,这个Q11在这里作用应该是控制Q12 NPN型三极管 E级电流值大小输出的,楼主你觉得呢?

网友:
线路跑的不错哈,

网友A:
q11只做开关管,其目的是证明其中一个电压正常。q11和q12到b极都是0.75左右控制导通。。

网友:
楼主分析电路的思路很清晰,,技术不错啊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11只做开关管,其目的是证明其中一个电压正常。q11和q12到b极都是0.75左右控制导通。。

是的,Q11起到开关控制作用,楼主跑的线路可以理解成一个与门电路,Q11和Q12在这里都是NPN类型三极管,Q11如果本身损坏的话,也会导致Q12 E级电流无法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