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无待机求助

楼主(2014-11-25):
本人是新手,有点不太懂  3v 5v 电感 怎么没有电压呢 芯片上是有的啊

网友:
通病呀  这你都不知道

网友:
待机3 5V没有,要测的地方很多,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开启信号有没有,一路反检

网友:
手要先看3V 5V 待機條件有沒有

网友:
就待机芯片旁边电阻19V 一头你量一下看看 有没有电压 没有可能的焊盘线烧断了 你用刀片刨一下加焊看看 B460还是应该好修的

网友:
刷EC BIOS吧,通病

网友:
51123的13脚ldo的开启,有没有,没有的话直接用19v上拉

网友:
查一下51123 那一块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意见,更换51123 后 在刷EC BIOS 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