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板的IPHONE5 开机电流在100毫安左右摆动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4-11-25):
贴板的IPHONE5 开机电流在100毫安左右摆动是什么问题,没有漏电,连不上电脑,请大侠指教!!

网友:
不知道哦了

网友:
一愣是别的原因

网友:
在哪个哥们发帖看到过这个故障,好像是基带,信号这边问题,LZ搞好了分享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