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1 解决 第一次开机不显 强制关机再开机显示问题 bios

楼主(2014-11-25):
e431  解决 第一次开机不显 强制关机再开机显示问题   bios

网友:
没用,刷了还是那样

网友:
不可能啊  你把电池插上

网友:
我这个绝对是OK 的  我这个机器修理亮机以后 就是那样  刷了BIOS好了

网友:
我也刷了 还是一样报错 好像说要刷EC才能解决

网友:
我的也是刷了不行

网友:
蛋疼啊呀,电源报错,进系统掉电

网友:
刷了还不好,咋整啊,求大师。

网友:
我的是加电不显是 刷上试试  原来是加电掉电 我刷上了一个是加电不显示

网友(2014-12-25):
刷上去不行啊   你这假的吧

网友:
哥哥不行啊     咋回事啊     我刷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下你这个试试我的是不显示

网友:
我现在的问题就是第一次开机不亮在强关就亮机

网友A:
这个BIOS是好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BIOS是好的吗

必须亮机

网友(2015-01-30):
下载下来试试,,,,

网友(2015-03-17):
这个问题淘宝有原厂BIOS卖 200一个

网友:
两个BIOS,没那多分啊

网友:
是不是真的跟bios有关呢   我老觉得还是南桥惹的祸

网友:
收藏了。。。用的时候在下

网友:
灌水,,,虾粉

网友(2015-05-04):
0.8不显示BIOS吗

网友:
强制关机,如果直接拔电,再开就不行了?

网友:
我的集显不出 刷了很多了,

网友(2017-05-30):
都说不好 ,我来下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