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 上不去网

楼主(2014-11-25):
换网卡 就 死机
死机

网友:
修过一个是桥问题的,不过我的是上网本

网友:
可能是桥的事

网友:
有线?无线?什么时候死机?叙述不清楚。

网友:
问题也太笼统了。实在不行用个外置的

网友:
桥也有也能啊 直接用外置的好了

网友:
楼主这描述也太简单了 佩服

网友:
+VDDA_CODEC+VD+VDDA_CODECDA_COD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