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430进水,从不触发到掉电维修

楼主(2014-11-25)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Nzk4NDE1fDgzOGQ3MzFiMjNlYjRiMDU2MWY1YjAyY2E4NmUzNmRlfDE3NzY2MzEwNTU%3D&request=yes&_f=.pdf今天接到一客户,说机子进奶了(奶多也不可以这样用啊)。先把拆机子,看了一下,还好不是太严重,就一处,不过在桥边上。
先处理一下吧。处理完之后,打值没有发现短路,插上电,竟然不触发。在看了一下保护隔离和3V5V都没问题,EC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。那接下来就查桥的八大待机呗。 一路测量,完事还是没问题。这次不犹豫刷BLOS,就从论坛下了一个BLOS刷进去,装上上电能触发了,电流一路跑啊,从0.8跳到1在到0.8,正当我高兴的时候问题来了,竟然掉了、 这不扯淡吗,还掉电,看这电流电压应该都出来了。从何下手,先抽根烟再说吧。就上个厕所,抽根烟。回来一想,还是确认一下各大供电是不是都有了,就反复按开关,反复测。哎,到PL9201时没电压。
VGA_CORE没出来,找到问题了。先找到供电芯片PU9201 先测了一下UGATE    LGATE都没电。还是得一步一步来,17脚VIN有电,38脚VR_ON没电。哎,没开启,肯定不行嘛。然后就寻找PWR_VGA_CORE_VR_ON,
它是由3D3V_VGA转过来的,3D3V_VGA又是3D3V_S0经过PQ9302转换来的 测了一下S极有电,D极没电。G极高电平,管子没导通。G极应该为低电平啊,怎么会为高呢。 看这太麻烦,也就没多想,直接分了根线吧G极强行拉低。 在一测,显卡供电出来了。这下还不亮,外接一试,果然没让我失望 L430 lcd-1 _11248-sc_1213_1510

网友A:
盗用我的图是几个意思啊

网友B:
修的不错,不过什么机器啊,收500...

网友C:
价格好给力哦朋友

网友D:
哎。我这就收不了这么高的价钱了,。

网友E:
这么的详细呀?厉害

网友F:
很不错有图有真相

网友G:
刚给楼主打了个电话交流了下。很不错。加分。。。。。

网友H:
PR9316、9319开路或虚焊了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盗用我的图是几个意思啊

用一下,别小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的不错,不过什么机器啊,收500...

联想L430,这个价格还好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价格好给力哦朋友

这在我们店里很正常的价格

网友:
可惜不是我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哎。我这就收不了这么高的价钱了,。

我们还是太善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么的详细呀?厉害

分享分享,关键是没分了,赚点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500楼主  嘿嘿....

人家有钱,这点也不在乎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很不错有图有真相

没师傅,一个人很难弄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PR9316、9319开路或虚焊了吧!

没仔细看,我估计是pc9336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刚给楼主打了个电话交流了下。很不错。加分。。。。。

互相学习嘛,,

网友J:
进了点奶也能导致BIOS坏?不可思议!现在的故障真是不好解释呀。

网友K:
嫉妒啊 ,技术好也就算啦!!宰人也宰的这么到位!!!

网友L:
楼主把G极接地了?

网友:
价格给力呀!!

网友M:
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!

网友N:
楼主分析的很到位,不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楼主分析的很到位,不错!

运气好罢了

网友:
还是菜鸟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!

确实不好能,而且还不稳定

网友:
老板会坑人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楼主把G极接地了?

对啊,把g极强行拉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嫉妒啊 ,技术好也就算啦!!宰人也宰的这么到位!!!

都是老板教的,不学都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进了点奶也能导致BIOS坏?不可思议!现在的故障真是不好解释呀。

不能用常理解释

网友O:
修的不错啊,技术有那么值钱500?

网友:
我们这里最多也就200左右人比人气死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修的不错啊,技术有那么值钱500?

这就是老板那强大的坑人技术的功劳了

网友P:
问题真多啊 修好多少钱

网友Q:
有些机子先报高价,高价做不了就做低价

网友:
怎么又要飞线呢

网友R:
引用 网友Q:
有些机子先报高价,高价做不了就做低价

就像我们店做系统,分120的,80 的,50的让客户自己选择。不管选什么价位的,最后做的都是一样的系统。说白了就是坑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问题真多啊 修好多少钱

500块,,,,

网友S:
我想说大神就是大神

网友T:
你报的价格真心给力,

网友Q:
引用 网友R:
就像我们店做系统,分120的,80 的,50的让客户自己选择。不管选什么价位的,最后做的都是一样的系统。说 ...

对  有道理  我时常换屏也是这样  让客户选  最好也是一样的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对  有道理  我时常换屏也是这样  让客户选  最好也是一样的屏

不过最后客户还是选最后的那种

网友U:
这问题还好点  最怕修的就是所有供电都正常的 不定时掉电。。

网友V:
500大洋在我们这得搞两三台了都

网友W:
高手在群里啊 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楼主辛苦!!!!!!

不辛苦,不辛苦

网友Y:
13年刚上市的,算比较新的了吧。

网友Z:
这价格  我们这里动不动去买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13年刚上市的,算比较新的了吧。

是挺新的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这价格  我们这里动不动去买板

上次还弄了个E431,最后收了两千多

网友:
楼主太有耐心了

网友AA:
灵活运用,不错,来学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A:
灵活运用,不错,来学学了

一般一般,没什么技术

网友:
其实我是很没耐心的

网友AB:
LZ   运费不错   没有进到桥里面

网友AC:
应该把PQ9303修通就完美无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C:
应该把PQ9303修通就完美无缺了

对,就那个导通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B:
LZ   运费不错   没有进到桥里面

运气是不错

网友AD:
思路分析部错,让人一看就明白。

网友AE:
上次修L430屏幕显示正常,外接不显示,没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E:
上次修L430屏幕显示正常,外接不显示,没修好

怎么回事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D:
思路分析部错,让人一看就明白。

我是新手,就想到什么写什么

网友AF:
这机器修得很顺手啊

网友:
这叫图文并茂

网友:
互相学习,分享精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F:
这机器修得很顺手啊

不是什么大问题

网友AG:
笔记本有时问题也怪

网友AH:
强行拉低 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

网友AI:
花屏 装系统能装好嘛????

网友AJ:
不错不错~~呦图有文字看起来就是很轻松啊~~呵呵~~~

网友AK:
牛,进水时间和面积都大

网友AL:
顺便问一下,修机一般收费有什么巧门没有?
我有些客户报价后,就不行了。但分析他的机器故障问题值那么多钱!是语言的交流问题吗?还是做生意不会做?

网友AM:
楼主写的很好像哦

网友AN:
进水的机器修起来很麻烦的,楼主很细心啊

网友AO:
楼主你们那里价格真给力,我们这里价格如果进水的最多收到300多点,普通只收2百多!!!!!!!!!

网友AP:
很有耐心 呵呵 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P:
很有耐心 呵呵 不错

不耐心有什么办法,还得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O:
楼主你们那里价格真给力,我们这里价格如果进水的最多收到300多点,普通只收2百多!!!!!!!!!{:4_12 ...

这价格普遍都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N:
进水的机器修起来很麻烦的,楼主很细心啊

不然也没办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M:
楼主写的很好像哦

一般一般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K:
牛,进水时间和面积都大

还好没什么大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L:
顺便问一下,修机一般收费有什么巧门没有?
我有些客户报价后,就不行了。但分析他的机器故障问题值那么多 ...

这个我也没什么经验,重点是会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J:
不错不错~~呦图有文字看起来就是很轻松啊~~呵呵~~~

那就多多打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I:
花屏 装系统能装好嘛????

可能是显卡驱动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H:
强行拉低 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

这个不好说,不多应该不会吧。这都这么多天了也没什么问题

网友AQ:
有图纸就是好 板子上有标号 就更好啦 进牛奶的机器 真心不好修啊 我修过HP541的 进奶以后显卡什么的都不好取啊

网友AR:
价格收这么高。羡慕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Nzk4NDE1fDU2ZTBjNzhhNzIyMGM2NmY5YzA5ZDg5MzUxOWMyNjU4fDE3NzY1MjA0OTg%3D&request=yes&_f=.pdf今天接到一客户,说机子进奶了(奶多也不可以这样用啊)。先把拆机子,看了一下,还好不是太严重,就一处,不过在桥边上。
先处理一下吧。处理完之后,打值没有发现短路,插上电,竟然不触发。在看了一下保护隔离和3V5V都没问题,EC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。那接下来就查桥的八大待机呗。 一路测量,完事还是没问题。这次不犹豫刷BLOS,就从论坛下了一个BLOS刷进去,装上上电能触发了,电流一路跑啊,从0.8跳到1在到0.8,正当我高兴的时候问题来了,竟然掉了、 这不扯淡吗,还掉电,看这电流电压应该都出来了。从何下手,先抽根烟再说吧。就上个厕所,抽根烟。回来一想,还是确认一下各大供电是不是都有了,就反复按开关,反复测。哎,到PL9201时没电压。
VGA_CORE没出来,找到问题了。先找到供电芯片PU9201 先测了一下UGATE    LGATE都没电。还是得一步一步来,17脚VIN有电,38脚VR_ON没电。哎,没开启,肯定不行嘛。然后就寻找PWR_VGA_CORE_VR_ON,
它是由3D3V_VGA转过来的,3D3V_VGA又是3D3V_S0经过PQ9302转换来的 测了一下S极有电,D极没电。G极高电平,管子没导通。G极应该为低电平啊,怎么会为高呢。 看这太麻烦,也就没多想,直接分了根线吧G极强行拉低。 在一测,显卡供电出来了。这下还不亮,外接一试,果然没让我失望 L430 lcd-1 _11248-sc_1213_151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S:
500大洋在这可以修5个本子了。。。 羡慕啊

在我以前呆的地方也和你一样,修个机子100人还嫌多

网友:
你是羡慕价格吧

网友:
飞线简单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高手在群里啊 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500大洋在我们这得搞两三台了都

这边有钱人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这问题还好点  最怕修的就是所有供电都正常的 不定时掉电。。

那就不好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你报的价格真心给力,

这都是这个价格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我想说大神就是大神

还是小白一枚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G:
笔记本有时问题也怪

怪问题太多了

网友R:
引用 网友AQ:
有图纸就是好 板子上有标号 就更好啦 进牛奶的机器 真心不好修啊 我修过HP541的 进奶以后显卡什么的都不好 ...

奶都干了,上边还有一层那白白的东西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R:
价格收这么高。羡慕

价格都高,也不是我们一家

网友AQ:
引用 网友R:
奶都干了,上边还有一层那白白的东西呢

就是这样 反正不是太好弄呢 呵呵 楼主好运啊 受了这么高的金钱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Q:
就是这样 反正不是太好弄呢 呵呵 楼主好运啊 受了这么高的金钱哦

运气不错,,

网友AT:
敢问楼主,桥的8大待机条件,我为什么数不出这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T:
敢问楼主,桥的8大待机条件,我为什么数不出这么多

32.768KHZ    INTVRMEN    BATLOW#      VCCRTC   RTCRST   SRTCRST    RSMRST

网友AU:
这太牛了楼主修这种机器要多少的基础啊   我们这些小白还要多锻炼几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U:
这太牛了楼主修这种机器要多少的基础啊   我们这些小白还要多锻炼几年

这也不是大问题,不需要多少技术

网友:
新手请教下楼主“桥的八大待机”是哪些?

网友AV:
学习了 思路很清晰啊 分析很到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V:
学习了 思路很清晰啊 分析很到位

瞎搞呢,,,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Nzk4NDE1fGJhMjdjNzRiNDBmYjA4NDA3ZmUwNTFjNjkxZDlmMzUyfDE3NTcxODgzOTk%3D&request=yes&_f=.pdf今天接到一客户,说机子进奶了(奶多也不可以这样用啊)。先把拆机子,看了一下,还好不是太严重,就一处,不过在桥边上。
先处理一下吧。处理完之后,打值没有发现短路,插上电,竟然不触发。在看了一下保护隔离和3V5V都没问题,EC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。那接下来就查桥的八大待机呗。 一路测量,完事还是没问题。这次不犹豫刷BLOS,就从论坛下了一个BLOS刷进去,装上上电能触发了,电流一路跑啊,从0.8跳到1在到0.8,正当我高兴的时候问题来了,竟然掉了、 这不扯淡吗,还掉电,看这电流电压应该都出来了。从何下手,先抽根烟再说吧。就上个厕所,抽根烟。回来一想,还是确认一下各大供电是不是都有了,就反复按开关,反复测。哎,到PL9201时没电压。
VGA_CORE没出来,找到问题了。先找到供电芯片PU9201 先测了一下UGATE    LGATE都没电。还是得一步一步来,17脚VIN有电,38脚VR_ON没电。哎,没开启,肯定不行嘛。然后就寻找PWR_VGA_CORE_VR_ON,
它是由3D3V_VGA转过来的,3D3V_VGA又是3D3V_S0经过PQ9302转换来的 测了一下S极有电,D极没电。G极高电平,管子没导通。G极应该为低电平啊,怎么会为高呢。 看这太麻烦,也就没多想,直接分了根线吧G极强行拉低。 在一测,显卡供电出来了。这下还不亮,外接一试,果然没让我失望 L430 lcd-1 _11248-sc_1213_15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