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们看过来,跪求东芝L700有复位不跑码,实在拿它没办法了、、、、

楼主(2014-11-25):
接机通电以为是显卡问题,拆机裸板上电,心拔凉拔凉的,电流直接上到1.3A无跳变了,看到这个电压我就头痛了,哥最怕修的一类机器,没法还得修,测各大电感电压正常,测二级电压也全部都正常,可以确定为不跑码机器,拔内存发现有一条内存很烫,心想找到原因为,取下发烫的内存,一测短路了,于是上好的内存上去,通电,还是老样子,无变化,想着可能是内存短路把内存的工作条件搞出问题了,于是上假负载测,条件都满足,只有在打内存地址线和数据线阻值的时候发现有几个点短路了,刚开始以为是CPU坏,但换上新的CPU还是一样,于是看图纸,才发现这几个点本来就是对地的,问题来了,现在新的板子内存排阻还有连接到地的?想不通,于是找了几张三代内存的板子一测,发现有两张和我的假负载一样不对地,但有一张和我现在修的这张一样,排阻的几个点对地:
  这里实在是搞不懂了,请高手指点,现在有的条件是LPC总线AD0-AD3有3.3V电压,LPCFRAME也是3.3V,平台复位也正常刷过BIOS,结果是没有结果,还是一样,值得注意的是此机有三个BIOS,前两个不用说了,还有一个是专门给USB3.0的一个控制芯片(U6000)的,其它的有波形,但这个BIOS没有波形,以前也没修到过,也不好判断,内存有电压,内存排阻上也有电压,但是测不出波形,内存,CPU都换过,无果,修了半天了真没思路了,求高手们给个思路、、、附上图纸

网友:
此机图纸,唉今天网速不给力呀

QUANTA DATE5DMB8F0 INTEL_DISCRETE_11_0105_V1 TOSHIBA SATELLITE.pdf

网友:
高手们都在忙着赚钱么?怎么没有人呀

网友A:
测试有没有cpurst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试有没有cpurst呀

刚刚引线出来测了一下,有1.1V电压,应该算是正常的吧?接下来呢?

网友B:
SL510笔记本主板,待机正常,触发到0.20掉电,没有CPU供电,没有示波器,我查了一下,条件SHDN0V,不知道对不对,往前查,HWPG 0.57V,再往前查,PL13应该是1.5v,只有0.43v,它下面有一个转换管PQ17,拆掉它变成1.0几V,我对着图纸把这个电压去的地方,小芯片,南桥都换掉,还是一样,就差北桥没换动,谁能帮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L510笔记本主板,待机正常,触发到0.20掉电,没有CPU供电,没有示波器,我查了一下,条件SHDN0V,不知道 ...

开启为O肯定不正常了,你把SHDW修出来就OK了

网友:
还有没有高手朋友可以帮我找找思路阿?

网友:
天下之大,高手何在、、、该怎么查呀,朋友们、、、

网友:
换南桥吧 亲

网友C:
你这个有考虑,但是总得找到理由吧,今天还找不到,明天就换个桥试试,刚才我又加焊了下桥,还是老样子

网友D:
只知道东芝好象有大电容什么的!

网友E:
仔细测下条存的条件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只知道东芝好象有大电容什么的!

老实说,我们是这边东芝维修站的定点维修点,他们都是拿我们修的,平时修东芝也就是一小菜,今天遇到这个真心搞不懂,你说不跑码就不跑码吧,它还平台复位,CPU复位什么的都有,这叫我往哪里查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仔细测下条存的条件吧

其实今天我后来就是对着图纸查一个点勾一个那样子查的,好吧明天来再查查,实在不行准备换HM65试试,就怕换了还是老样子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实说,我们是这边东芝维修站的定点维修点,他们都是拿我们修的,平时修东芝也就是一小菜,今天遇到这个 ...

维修三大步,供电,时钟,复位,你应从头再缕顺一遍。

网友:
Pgood 信号正长吗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有考虑,但是总得找到理由吧,今天还找不到,明天就换个桥试试,刚才我又加焊了下桥,还是老样子

加没用的 换个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加没用的 换个试试吧

昨天已经试过了,没有用,没办法,放弃了

网友:
论坛上这个机器的BIOS我都找出来刷过了,还是一样,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,最后没有修出来

网友G:
内存上的电压都正常吗 没有短路的》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内存上的电压都正常吗 没有短路的》???

就我上面所说的,内存排阻上有四五个点是短路的,但是一对图纸是接地的,以前没怎么发现这个现象!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,路过学习了

网友:
好像有点麻烦

网友:
测试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

网友H:
你一开始说认为是显卡问题,那你加焊过显卡吗,内存SMBUS波形能抓到不

网友I:
南桥的问题。把桥换了就OK 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南桥的问题。把桥换了就OK 了

换了的,还是一样,所以没搞了!估计有小元件不良,实在是伤不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一开始说认为是显卡问题,那你加焊过显卡吗,内存SMBUS波形能抓到不

没有搞显卡,没拆机时看起来在跑码,结果是假象,裸板上电电压完全无变化,内存SMBUS上面可以测到有电压但是完全无波型

网友J:
这个机器我买了,能收到吗?

网友K:
测下屏接口的SM总线看有2次波形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测下屏接口的SM总线看有2次波形没

这个还真不知道,没测过,不过机器放弃了,客户拿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个机器我买了,能收到吗?

哈哈,又不是我的,怎么卖给你、、、客户拿走了

网友L:
哎,奇怪了,换了桥居然还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哎,奇怪了,换了桥居然还不行

肯定哪里被我蔬忽掉了,所以想找找大家一起给想想,不过现在都是后话了

网友M:
求同啊,我这里一块一样的。开机所有电压都出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求同啊,我这里一块一样的。开机所有电压都出来了。

你的也是L700?那兄弟多多努力,好了谢谢说一下答案,我那块客户拿走了,到最后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

网友:
不跑码的机子是不太好修的

网友:
把大电容换了吧。所有电压出来的话。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,我加了6个 330 还是不行,我刷了不知道多少个BIOS  依旧  最后我把大电容去掉了 在上 330  就好了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