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求解????????

楼主(2014-11-25):
手中有一块华硕P5KPL SE 的主板 上E5300 CPU CPU供电0.48v 不装CPU0.90心想为什么不装CPU为什么比装上U 电压还高 思考半天换了个奔腾3,.0的CPU 装上居然正常亮机、、、这主板应该不能上3.0 U啊 现在反而不能上E系列的U了 求大神指点迷津 解释一下
华硕
cpu
华硕主板
cpu供电

网友:
修过一块相同的主板,故障一样不过没有上3.0的CPU测试过,只是测试上CPU,CPU电压偏低。后来加焊CPU底座就搞好了。楼主可以试下

网友:
BIOS被刷改了?

网友:
你的这种现象应是CPU的电压设置电路有问题,即VID电路设置不对,可能是BOIS,也可能是VID电路的上拉电阻问题,也可能是U座虚焊,还有可能是EC

网友:
补充一下,也可能是CPU主供电芯片问题,总之,与VID电路相连的元器件都有嫌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