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康A74MX-S不显和闪屏

楼主(2014-11-25):
今天维修第三块主板富士康A74MX-S不显和闪屏,拿到板一样看一下,打一下值正常,开始上电也测一下几大供电,都正常,amd的主板跳线cmos电压不正常会不跑路,测没有电压,钱那么又到手了,从电池口跑路到跳线接口,大约明白电路去向测电压看那里不正常,发现是电池插槽不良,换之能跑马,但是闪屏图 晕,马上打行场值为680欧正常,打三基色为77欧也正常难道是桥问题,我搞那么久说桥有问题不服再查,查行场q1q4钳位二极管上面测有5v阿说明正常,我想是不是微短所以把两钳位二极管拆掉一样,结果还是闪屏,也可能三基色有问题,测一下它们电压有一个电压1.o3v问题可能出现在这里,找了一下电路看了一下好像没有上拉电压,这个说明有一个钳位二极微短了导到钳位二极有电压 折掉正常不闪了。。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:三基色电路微短引超的闪屏!!!请问如何判断微短?????

网友:
R/G/B正常应该有多少伏的电压

网友:
也不知你拆了什么,你所说的Q1Q4是什么,是不是蓝基色输出的钳位二极BAV99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钳位二极管微短引起的闪屏。

网友:
三基色的电压是5V ??

网友:
行场q1q4钳位二极管.看上面的图R/G/B正常应该有0v的电压...三基色电压有一个电压1.03v问题

网友:
三基色好的时候我测为0v

网友:
三基色电路微短引超的闪屏!!!请问如何判断微短?有一个基色为1.03伏。。看上图就明了

网友:
我上次也是遇到过拆了就好了

网友:
闪屏!!!看起来一定很爽!!

网友:
感谢伟大的教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