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屏后加焊显卡变暗屏

楼主(2014-11-25):
华硕F8P最开始是花屏,加焊显卡后就暗屏了!求大神解答

网友:
你的暗屏是什么意思,是没背光呢还是黑屏了,要说明清楚,还要有测量数据,大家才好帮你

网友:
很正常,不弄显卡可以改高压

网友:
估计是没加焊好 拆下来从新值球吧 在看看显卡外围有没有掉价 仔细才会意外的收获 祝你好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