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激活ipad忘记id

楼主(2014-11-25):
激活ipad忘记id怎么破解 有谁晓得 怎么破解 或者是要换什么东西 先声明客户有正规发票网上定的 懒得发去维修了 不是小路货。

补充内容 (2014-11-27 09:12):
封帖了 等硬盘到换硬盘 32g的 闪迪闪存 重新刷机

网友:
废了直接,知道邮箱可以找回 不然就当拆机卖吧

网友A:
这种手机 是来路不明的吧 哪有忘记密码的

网友:
出厂时都是默认的。

网友B:
此机器绝对的来路是
1,偷的 2,捡的
如果楼主要解决这个激活问题可以有一下解决方式
1,还给机主,让他把密码帐号告诉你2,硬破 3,还给机主
自从IOS升级到了7以上的系统之后就出现了ID锁。现在你想通过第三方软件去解除这个ID锁是根本可能的事情。
你现在拥有他,只能是一块砖头。或者你拆配件卖
主板你根本就别想卖的出去了。

我18号刚被偷走了一部iphone5.

网友:
说真的。!我对你们这类人真心感到很可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此机器绝对的来路是
1,偷的 2,捡的
如果楼主要解决这个激活问题可以有一下解决方式

哥们你是不是被偷怕了 这是客户在刷机的时候 忘记了以前的邮箱密码 人家发票都有的。网上买的不想再发过去了 现在准备换硬件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手机 是来路不明的吧 哪有忘记密码的

正规机器 发票都在的

网友:
支持你  我也是

网友C:
只能硬解了,大概300

网友:
只能硬解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能硬解了,大概300

300哪里可以解?

网友:
ipad几?3代3G版可用破。但是会没有3G变wifi版

网友D:
换硬盘就能解决ID锁?还是头一回听,虽说SN在硬盘中,你换个硬盘写上SN,刷进系统,SN与IMEI依然是原来的,激活还是需要APPLE ID 。假如你改了SN,SN与IMEI不对应,对于IOS7来说这能激活吗?还不是开机提示你IPAD有问题。
除排你的只不是3G版,没插SIM卡的,或许有点戏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换硬盘就能解决ID锁?还是头一回听,虽说SN在硬盘中,你换个硬盘写上SN,刷进系统,SN与IMEI依然是原来的, ...

不是3g 你应该说是3g改wife版

网友F:
修前不注意,悲剧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不是3g 你应该说是3g改wife版

对的,换个WIFI版的SN,但这硬盘全黑胶,拆起来麻烦,平常修的都是把硬盘打磨掉。

网友:
I see this problem in my work, this site give your email adress (use google translate)
uo5oq.com
1. Now you have email , and other detail, then you must find hacker who may hack this email, and this is it .
you can unlock your device 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对的,换个WIFI版的SN,但这硬盘全黑胶,拆起来麻烦,平常修的都是把硬盘打磨掉。

请教下怎么打磨的 用什么工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修前不注意,悲剧了

不是维修 是客户自己刷机忘记ID密码 不过现在修好了 换了个硬盘 完美解决。

网友G:
我在想换了硬盘,机子OK,能稳定用多久。修过主板感觉就差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在想换了硬盘,机子OK,能稳定用多久。修过主板感觉就差多了。

能正常使用就ok啦 这种买芯片的只包上机器 不保修的 上机能正常使用就ok 目前还正常

网友H:
LZ你共收费多少啊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LZ你共收费多少啊……

同行机器 收300元 客户收400元

网友(2016-01-09):
换硬盘也有风险

网友I:
ipad解ID只要换硬盘就行了对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ipad解ID只要换硬盘就行了对吧?

是的 再刷机就行啦 但是拆的时候要除黑胶 注意温度

网友:
这个可以用测试架软解

网友:
换硬盘 重新写对应的序列号

网友:
只能硬解要么去售后